三菱plc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20-03-16):
如图请教下各位 问题1、这个三菱扩展输入模块红圈里的几个拨片是干啥用的? 问题2 如果我加三个这种扩展输入模块的话如何分配或者判定哪个模块是x几开头的?

网友A:
这个是CC-link的远程模块,那几个拨码用来设置站号和波特率的。
具体对应地址根据主站那边设置的刷新起始地址,再根据是第几个站计算出来。

网友B:
16点CC-LINK远程输入模块;DIP设定通讯速率及站号的;
如果你的坏了,买个同样的,上面的DIP开关所有的与原来设成一致;

网友C:
这个模块还是比较好用的,省铺线材料和工时费,就是价格不够亲民,估计高仿的没大量铺开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还是比较好用的,省铺线材料和工时费,就是价格不够亲民,估计高仿的没大量铺开吧
这个三菱比西门子的同类模块便宜多了好吗!不到西门子的4成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还是比较好用的,省铺线材料和工时费,就是价格不够亲民,估计高仿的没大量铺开吧
和西家比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CC-link的远程模块,那几个拨码用来设置站号和波特率的。
具体对应地址根据主站那边设置的刷新起始地址,再根据是第几个站计算出来。
主站设置起始地址如何设置? 电脑连接cpu模块梯形图里设置改吗?

网友A:
用的主站模块是什么型号,具体CC-LINK参数可以在编程软件PLC参数中的网络参数里有CC-LINK相关的参数设置。

网友A:
打开软件,看下这里有没有相关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主站模块是什么型号,具体CC-LINK参数可以在编程软件PLC参数中的网络参数里有CC-LINK相关的参数设置。
主体照片

楼主:
Cpu右侧的模块是不是高速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A:
CPU右侧,QD75D4N,是定位模块,差动信号输出,控制4个轴。

网友B:
上面的QJ61BT11N就是CC-LINK主站的模块;

网友F:
站号,波特率设置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C:
CC-Link  远程IO的产品还是很便宜的,现在很多国产的远程IO都支持。

网友D:
三菱CC-LINK模块价格还算亲民,我一直在用,

网友D:
这个就是软件配置,主站不配置不能使用远程C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