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如题,附加一个问题,25V  47uf的铝电解电容,使用LCR在120HZ情况下测量容值变成536mf,放置一段时间又恢复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可能是一侧的整流管虚焊或断路,使全波(或桥式)整流变为半波整流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分立组成的吗?好像都没坏,焊点处理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新电容就都好了,再换回来就又不行了

网友C:
那就是电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