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电容的单相电机怎么实现调速?

楼主(2020-03-16):
怎么实现调速,对扭矩损失小一点,电机非机械调速对扭矩肯定都会有影响的吧?我不太懂,之前装过一个单进单出变频器,低速时扭矩几乎没有,手一接触电机就停转,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实现调速啊?谢谢大家!

网友A:
淘宝上有专门的单相变频器调速器

网友B:
这个基本是用调压的方式调速,如果你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如果你对转速精度要求高就换电机,650W的小功率电机,虽然转矩不大,但也不至于你用手轻易抓停,除非是你用变频器带,在没启动前就死死抓住就有可能

网友C:
如果你觉得单进单出变频器都不行,那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D:
斩波,调压

网友E:
带电容的单相电机你想用变频器调速就别想了,如果电源限制,直接买一个三相380v电机改成角型接法用单相变频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在低速运行时转矩很低,高速还行,变频器调速是不是都会损失转矩?还有矢量变频器是什么意思?听说能好点?咨询过一家淘宝商家,说是单相电机转矩损失都挺厉害,三相的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钻用的,转速要求精度不高,只要有个大概就可以,但是对转矩有要求,特别是低速时候,我不是很懂这些,调压调速的方式好吗?就是那种可控硅调速,对电机有没有损害?转矩损失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是运行电容还是启动电容,电机上只带这一个电容

网友F:
换三相电机吧,然后用单进三出的变频器;

网友G:
单相电机即使用单向电机变频器,低频转矩也不会太好。2相电机本来转矩就有脉动,低频就更明显了。
9楼版主的方法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网友H:
单相电机电容拆了,用单相变频器拖试试

网友I:
直接上220V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就行!把电容去掉 变成3根线直接接到220v输出变频器就行了!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现实就是可以运转虽然他们阻值不平衡就是可以运转!

网友J:
切削作业低速要大扭矩,还是机械变速来的实在。

网友B:
电钻使用,你还是用三相电机吧,换个电机没多少钱的,一般电钻都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皮带轮组合获得不同的转速,当然你也可以用变频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