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6):
比较器同相为三相 反相为直流电源 为什么输出到AD模块的是直流信号 比较器的输出是电源 这是怎么个原理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比较器的输出是电源 -----没有啊,和电源之间不是有上拉电阻4.7K吗?
反相为直流电源------只是通过电源来做一个基准电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比较器输出是到CPU的 图纸上找到了
但是比较器反相输入是母线P的 是母线电压和UVW做比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比较器输出是到CPU的 图纸上找到了
但是比较器反相输入是母线P的 是母线电压和UVW做比较吗

对的。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