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7):
怎样能提高PLC编程逻辑推理?

网友A:
一个字 练

网友B:
复杂的项目搞几个就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项目搞几个就厉害了

数学水平要提高,数学不懂怎么可能有高质量算法。

做项目写不出优雅的程序只能凑合用的多的是。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的,数学逻辑能力强,编程序自然顺畅。

网友E:
数学,高等数学。

网友F:
首先要对控制对象了解清楚

网友G:
我也有这种疑问,经常练习,积累,对指令要掌握熟练。拿实际问题来推理上机操作。意是面向对象的编程。

网友H:
多做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