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技术问题

楼主(2020-03-17):
台达PLC  通过485通讯控制1台英威腾变频器,实现2种速度读取与写入。请大侠指导!!!

网友A:
变频器通讯协议先搞明白;

网友B:
都用通讯了,就为了2种速度,那干嘛不用PLC输出后控制多段速。通讯可以实现无极调速要求。

网友C:
手册里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