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一个上料电机、一个翻转电机、到位后上料

楼主(2020-03-17):
请大神指点。一个上料电机、一个翻转电机、到位后上料。接近开关上料爬自锁、怎么解锁、意思就是接近开关只起触发作用、爬时间到、翻转、再循环、

网友A:
爬时间到解锁就可以。

楼主:
我也知道爬时间到解锁、通过时间继电器怎么实现、到位后计时爬、只有自锁后时间继电器得电、解除自锁后时间继电器不得电又恢复常态、沒翻之前光明开关还有电、又闭合感觉爬是死循环似的

网友B:
能加微信吗 解释交流,较麻烦。把你画图拍清楚也行,

网友C:
你这个需要机电的结合,弄清楚之间的配合关系。比如什么位置感应到接近开关,感应多少的距离,这些都有讲究的,如果是触发信号就不能一直被感应到,这时就需要更改感应块。
我说的只是一个思路,有时不能只是在电方面考虑也要考虑机械方面,具体你要根据工艺与实际现场去考虑的。

网友D:
解决了没,普通电路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