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标签编程问题

楼主(2020-03-17):
各位好:
   请教一下三菱的带标签编程:
   1.里面的数组变量。数组的地址是连续的吗?比如数组Arr[0..9],是连续的是个寄存器吗?
   因为用到了三菱的socket编程,有的反馈值是反馈到连续的地址里面,想用数组来实现。

   2.三菱的标签能不能位寻址?比如说整形变量的Int,能不能寻址到Int.0。

   3.三菱的D寄存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D寄存器的位间接位寻址?比如D0.1,我想用变址寄存器寻址到D1.1。M寄存器或者X,Y可以,但是D寄存器可以吗

   西门子的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三菱的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三菱各系列都不太一样,Q系列功能最强大,寄存器是可以按位寻址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Q03UDV怎么寻址呢?能简单说一下吗?
我是想位间接寻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好:
   请教一下三菱的带标签编程:
   1.里面的数组变量。数组的地址是连续的吗?比如数组Arr[0..9],是连续的是个寄存器吗?
   因为用到了三菱的socket编程,有的反馈值是反馈到连续的地址里面,想用数组来实现。

   2.三菱的标签能不能位寻址?比如说整形变量的Int,能不能寻址到Int.0。

   3.三菱的D寄存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D寄存器的位间接位寻址?比如D0.1,我想用变址寄存器寻址到D1.1。M寄存器或者X,Y可以,但是D寄存器可以吗

   西门子的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三菱的可以实现吗?

1、数组使用连续内存地址。

2和3问题一样,统一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使用变址寄存器以外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使用变址寄存器以外还有其他方式吗?

数组可以使用下标进行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