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7):
第一步定位指令可以启动,第二个定位指令无法运行?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A:
不建议你把DDRVI写在流程中,因为步跳走时该函数内部封装的变量可能没有被刷新,你可以把DDRVI写在外面一直调用,加个触发条件在流程中使用。
20:
  Start := TRUE;
  //Position :=
  //Speed :=
  IF NOT M8029 THEN
     AXIS_STEP := AXIS_STEP + 10;
  END_IF;

30:
  IF M8029 THEN
     AXIS_STEP := AXIS_STEP + 10;
  END_IF;

40:
  Start := TRUE;
  //Position :=
  //Speed :=
  IF NOT M8029 THEN
     AXIS_STEP := AXIS_STEP + 10;
  END_IF;

END_CASE;

DDRVI(Start,Position,Speed,AxisNo,Direction);
Start := FALSE;

不知道这条命令是不是上升沿触发了,如果需要触发变量保持到位再复位,自行处理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网友B:
驱动部分为什么非要扔进动作程序里。。。单独放在CASE循坏外程序末尾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