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关于这个模块的CTL+ 还有com- 各代表什么?

楼主(2020-03-17):
请教下各位同学这个模块上 CTL+ 还有com- 各代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上下两行的公共端吧?为啥有+ -符号

网友A:
plc的晶体管输出是有源的,需要24v电源。下图是西门子的图,与你的图在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各位同学这个模块上 CTL+ 还有com- 各代表什么意思啊?不会是上下两行的公共端吧?为啥有+ -符号
负载电源,因为是24V的,因此会区分正负。

网友C:
下次把图片正过来;
这些你下载个CC_link模块手册都可以查到详细的接线图;
这款是一个16点晶体管输出的,你问的 CTL+ 还有com- 是输出所使用的外部电源接线,电压范围:DC10.2~26.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把图片正过来;
这些你下载个CC_link模块手册都可以查到详细的接线图;
这款是一个16点晶体管输出的,你问的 CTL+ 还有com- 是输出所使用的外部电源接线,电压范围:DC10.2~26.4V;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