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平方单股电缆在桥架内暗断,电缆质量问题

楼主(2020-03-17):
10平方单股电缆在桥架内暗断,外面没有任何损伤,里面已经熔断。

网友A:
什么原因,怎么找到熔断点的?这个不好找吧?

网友B:
曾经遇见过不少类似的2*1.5,3*1.5平方的电缆,找到故障点,它倒不是熔断,只是断开了,接口铜丝长短不一,你在断口前后拉扯,有时能接二连三的拉断,就好像是棉纺的纱线,不像是一条龙连贯的铜丝

网友C:
碰到这种情况想找故障点就有点费劲了吧,之前也碰到过好好的就不通了,然后就重新换一条了。

网友D:
换新是真的

网友E:
估计当初断点位置就有问题,只是在后面遇到了其他影响(譬如另外的放线作业或者整理时)导致问题形成!

网友F:
我就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找到的,这个断点的,这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找到的,这个断点的,这么精准
这个地方电缆明显发热,而且外表颜色也不一样。最重要的热。

网友G:
中间熔断,这个也要找出来就太难了。不是信号线是动力线吧。

网友H:
是熔断(电流过大引起)、还是溶断(腐蚀或类似于腐蚀),有可能是存在缺陷。

网友I:
这个基本上是生产的时候该位置发生严重扭转或者有腐蚀性液体侵入等等原因所致,

网友J:
部分的电缆在做的过程中,里面的铜芯在焊接时候焊接质量不过关,用的时间长了,电流大了,故障就会表现出来

网友K:
采购的时候没有质检报告?

网友L:
有可能电缆内部铜线受过伤或者本身电缆里的铜钱质量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有可能电缆内部铜线受过伤或者本身电缆里的铜钱质量有问题……
这个如果是局部偶发材质问题,基本没法检测,个人倾向于生产电缆时有腐蚀性液体串入

网友M:
10mm2 那么大的电缆出暗断还真没碰到过...大电流一般都烧得不成样的现象。小信号电缆暗断故障以前才真头疼,一路得仔仔细细撸过去查,最最怕的是像软故障(时好时坏,量的时候动了线又通,这个时候可能就排除线的问题,兜兜转转实在查不出再回头从简单的查起,然后直骂娘!)  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