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亮点,找找看

楼主(2020-03-18):
两个LED灯驱动电源,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A:
正负顺序不一样,不知道按那个接。通电量量正负在接线

网友B:
上面的-- 与 ++ 标示错了,真是坑人的货。

网友C:
如果二极管的方向没错,那就是标错了。

网友D:
表记错了

网友E:
   正负都能标错,足见其出身非“豪门”。

网友F:
做产品不严谨,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G:
这是负载端,2019.08的正确吧。

网友H:
楼主按照标示接线还是怎处理的?
看二极管正负还是看接线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 与 ++ 标示错了,真是坑人的货。

不能说坑人吧,人家都有标示的,应该按正负极来。前不久机器上换了几个三色报警灯,电工按照原颜色接线就是不亮,到处怀疑其他地方,后来我说拿随包装的说明书看看,发现颜色定义不同。

网友J:
220V~交流电,有“+ —”?

楼主:
1、正负符号标识都没错,但上面那个新的明显二极管符号有误。2、两个共同问题:二极管应该用发光二极管的符号才规范。3、下面那个旧的,二极管前面不应该标注220V~。

网友K:
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L:
下面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