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行车上的重锤限位的作用是什么,不是特别清楚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不知你能不能看得懂

网友B:
上升时断电送电接触器(总电源),还有的地方是断上升接触器。

网友C:
重锤在下的重锤限位开关的常开触点串入上升接触器控制回路,重锤在上的重锤限位开关的常开触点串入总接触器控制回路。都是用来控制接触器。

网友D:
防止吊钩或抓斗冲顶,用来断开上升接触器,我们也有部分行车这样用,原理很简单想想就明白。

网友E:
就是防止冲顶,比断火开关灵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是防止冲顶,比断火开关灵敏

断火开关可以说是终极保护了,是直接断主电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就是防止冲顶,比断火开关灵敏
不能这么说,假如接触器触点粘连呢?
说比断火开关先动作更恰当一点

网友G:
当吊钩离开重锤时限位开关的常开触点接通上升接触器线圈回路,允许上升操作;
当吊钩触碰到重锤时限位开关常开触点断开上升接触器线圈回路,不允许上升操作。

网友H:
重锤式限位开关一般作为起重机上升限位的二级保护,也称后备保护。第一级一般用旋转限位器,与卷扬筒同轴连接,作用于上升接触器,为防万一第一级限位失效或上升接触器不释放而失去保护,造成冲顶事故。因此起重机相关规范要求冶金起重机必须设置二级上限位,作用于总电源接触器。

网友I:
嗯,这个是断控制回路用的,防止顶坏滚筒。。和断火限位器配合使用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