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用于回转煅烧炉带满负荷重载启动,启动后变频器50Hz运行,之前一台CHF100-220G/250P-4复工后炸毁严重不再维修(已使用超过10年),品牌和功率领导说支持国产已指定英威腾,具体型号规格未定,请问其GD200A-220G/250P-4落地式与GD300-220G/250P-4落地式价格比例相差多少?如前者价格系数为1,则后者价格系数是多少?它们都能满足启动要求吗?(之前的偶有不够力),是指裸机价,我们自己安装调试。

网友A:
回转炉因为需要重载启动,所以建议选带开环电流矢量的变频器提高低频转矩。

网友B:
GD300-220G/250P-4建议选这个型号,200A,那个用于输送带控制比较多

楼主:
上一张是GD200A,下一张是GD300,两者都支持无PG矢量控制,就想知道价格差别有多大,无需具体金额,只需倍数即可,如1.2倍、1.6倍或2.0倍。

网友A:
了解到的大概是 1.4,+ -0.1左右。最好是询问靠谱的代理商。

网友C:
我们这个设备用的西门子G130,当然现在G30已经停产了,要求高一点的多个功率单元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