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可用点数范围是多少?

楼主:
我设置的CT100竟然超范围了,有没有成功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用点数范围是多少?

你需要根据 选项——系统寄存器设置 中的设置来进行使用。

楼主:
已经成功了,谢谢,这些都是断电保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