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本文来源:汇辰 SMART PLC扩展模块ET08 体验用户 郭合伟

  摘要:本文介绍了汇辰自动化ET08扩展接口模块的使用,与S7-200SMART PLC,S7-300 PLC, S7-

  1200 PLC通讯扩展连接,支持串口PPI通讯,S7以太网通讯。

  关键词:通讯扩展 串口PPI通讯 S7以太网通讯

  一、应用简介

  1. 应用简述:当 PLC 点数比较多时,一般需要扩展,使用汇辰 ET08 扩展接口模

  块,不仅能更加经济的实现分布式 I/O 扩展,而且让经济型的 CPU 也能通过

  ET08 扩展。汇辰 ET08 扩展简单,不需要额外复杂的编程。

  二、汇辰 ET08 外形及通讯连接

  1. 汇辰 ET08 外形印象:包装精美,模块做工精致,表面光滑,LOGO 打码清楚,整 体给人一种是正规大厂产品的感觉!

  2. 连接汇辰 ET08 模块:通过添加 IP 地址找到 ET08,需要修改汇辰 ET08 的 IP 地 址时,在系统块,通讯中配置固定 IP 地址后下载生效。

  三、S7-200SMART PLC 与汇辰 ET08 通讯扩展

  1. 汇辰 ET08 通过 PPI 通讯扩展连接应用:(汇辰 ET08 在应用模式)

  2. 汇辰 ET08 通过 S7 以太网通讯扩展连接应用:(汇辰 ET08 在配置模式)

  通过使用 Get/Put 向导,配置 S7 以太网通讯参数,调用由 Get/Put 向导生

  成的“NET_EXE”子程序,即可实现稳定以太网通讯连接!

  四、S7-300 PLC 与汇辰 ET08 通讯扩展

  1. 汇辰 ET08 通过 S7 以太网通讯扩展连接应用:(汇辰 ET08 在配置模式)

  通过博途软件,根据相应 IP 地址配置通讯参数,添加 S7 连接,填入相应的

  TSAP 参数,建立连接。

  通过使用博途软件中自带的 Get 和 Put 指令,配置 S7 以太网通讯参数,在

  OB1 中调用由 Get 和 Put 的,即可实现稳定以太网通讯连接!

  以上是 S7-300PLC 与汇辰 ET08 通过 S7 以太网连接的扩展,使用博途软件!

  同理,S7-1200 PLC 以及 S7-1500 PLC,也一样能通过上述方法,通过 ET08 以太

  网通讯扩展!

  五、 汇辰 ET08 带扩展模块应用

  1、汇辰 ET08 模块本体自带 4DI/4DO,同时可扩展 6 个模块(同时兼容扩展汇辰和西

  门子 SMART 模块)。

  以上是汇辰 ET08 扩展 AM06 模块的正常读写。同理,汇辰 ET08 可兼容扩展汇

  辰和西门子 SMART 模块!

  六、汇辰 ET08 应用体会:优点

  1. 汇辰 ET08 模块,做工精美,功能强大。

  2. 西门子的 PLC(含 S7-200,S7-200SMART,S7-300,S7-1200,S7-1500 大中小型

  PLC),可以通过汇辰 ET08 扩展连接,实现 200SMART 的小型分布式 I/O 控制,

  更加简洁,经济。

  3. 汇辰 ET08 支持 PPI 串通讯,S7 以太网通讯,能与支持这两种种通讯的控制器

  进行通讯连接扩展。

  4. 汇辰 ET08 通讯扩展连接时,设置简单,编程容易。

  5. 汇辰 ET08 可以扩展大量 I/O 点,降低整个控制系统的成本,提高性价比。

  七、对汇辰 ET08 的建议

  1. 汇辰 ET08 如果能有两个网络接口,将提高设备的易用性。在与其他控制器进 行 S7 以太网通讯的时候,一个网络接口连接控制器,还有另一个网络接口,

  当有触摸屏或其他设备连接时,不需要额外增加网络交换机!

  2. 汇辰 ET08 如果能支持 Modbus 通讯,则会提升扩展连接能力。

  3. 汇辰 ET08 如果能在某宝上有售卖,明码标价,将为广大使用者提供更佳的选

  择购买渠道。(汇辰自动化的其他产品都可在某宝上售卖)

网友A:
通讯扩展连接!汇辰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