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正常一个设备选用伺服来说用该根据什么来选取?根据力矩,惯量?还有就是根据什么来确认这个设备需要多大的功率?还是直接根据力矩来选就好了?,,再问一下关于AB向脉冲,和CCW  CW脉冲的区别?有一些伺服支持差分输入又是什么意思?差分是不是就是CCW  CW?请教了

网友A:
差分可以是脉冲加方向,也可以是正反转脉冲。
通常一个驱动器支持脉冲加方向、正反转脉冲、AN相脉冲,可以通过参数设置。
选型先要是要转矩满足

网友B:
楼主要补一下差分的概念的功课了(模拟电子范筹)。差分一般与平衡传输哥两好。平衡传输过来的信号因为传输过程所受的干扰基本相同,差分处理后,干扰信号互相抵消,极大提高共模抑制比。平衡传输为了让2线受干扰更一致,通常用双绞线……什么?很眼熟?没错,典型应用有48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差分和其他的最大区别就是在抗干扰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看伺服差分接线是A+ A- B+ B- Z+ Z-这样的,,我看PLC没法这样输出啊所以就不知道这个差分的概念了。

网友C:
关于AB向脉冲,和CCW  CW脉冲的区别?有一些伺服支持差分输入又是什么意思?差分是不是就是CCW  CW?

AB向脉冲,CCW/CW脉冲,还有一种是脉冲+方向,这是3种脉冲指令形式,使用时根据上位机发送脉冲的方式对应选择就可以了。

差分输入和集电极开路输入这是电气规格,最大的区别是速度不一样,差分输入可以到4M的频率,集电极最高是200K.

网友D:
根据力矩,选择你的伺服电机,根据惯量看你设备要求是低速运转还是高速运转和精度要求等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图看的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低惯量的话是不是就是停的越稳,但是力矩会不会相对降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低惯量的话是不是就是停的越稳,但是力矩会不会相对降低
是的低惯量的往返运动比较稳,精度高,
同时影响力矩会低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差分和其他的最大区别就是在抗干扰上吗?
差分信号,传送距离远,抗干扰能力强,频率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好像不是一般的PLC会支持差分输出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都可以接吗?差动输入脉冲信号24V要串电阻,如果是有双相光耦合的,正负都可以对调

网友F(2020-07-20):
从事了将近5年时间台达伺服产品应用的技术支持工作,对伺服略懂一二,简单聊下
按扭矩选伺服电机局限性很大,不一定非常准确
我是按负载惯量选伺服电机
电机选出来了驱动器自然就选好了
把握一个原则,负载惯量和电机转子惯量比值,建议在4倍以内机械运行效果最好
当然有些同步带场合惯量比在20甚至是30,也能通过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增益取得一个较为理想的效果
举个例子,去过一个客户现场,忘记做什么行业设备了。只记得客户选了750W的小惯量电机,通过联轴器直连了一个直径大约300mm的铝盘
铝盘厚度大约10mm,电机使能后只要铝盘旋转就发抖,然后驱动器报警过载。如果按扭矩来理解,能说750W电机带不动铝盘么?
这个案例就是负载惯量大了,大致计算的公式JL=MDD/8 M质量D直径JL就是惯量
后面我建议客户增加个减速机,忘记多少比了,客户再也没有反馈有问题。但牺牲了速度,估计是经过减速机之后速度客户能接受

现在修伺服了,没有精力到处出差跑现场。有台达伺服需要维修的可以联系,秒杀级的维修QQ344415537

网友G(2021-04-22):
亚洲使用负脉冲输出多些,正脉冲极接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