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各位老师,帮着看下,触摸屏新建了一个DB10.DBW0地址,触摸屏写入数值时总是说不让写入,而且在线监控时触摸屏数值输入这里是##显示,这是什么意思?我哪里设置错了吗,老师们帮着看下,谢谢

网友A:
plc和触摸屏通讯成功了吗?

网友B:
这提示像是用户自已做的画面,可以查下这画面弹出的条件。

网友C:
显示##可能是通讯有问题,或者格式设置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检查一下,楼主变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