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请问禹鼎无线遥控器接收器,内部触点,是机械触点还是晶体管开关?

网友A:
控制输出的是继电器常开触点。如果触点烧毛了,可以用砂纸打磨一下或者更换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输出,触点烧坏可以更换继电器。

网友C:
禹鼎遥控器的接收器基本都是继电器输出(仅个别型号带有部分晶体管接点,继电器接点是铁定有的)

楼主:
据说此品牌的遥控器有40多亿组频率不重复。请问是事实否?

网友D:
反正你看那接收机的外壳贴的接线图是继电器接点类型的

网友E:
这东西很出名?这么多人知道。。。。。。。。。。
要保证不重复,最佳是让遥控器学习,读主机单片机内唯一码。。。。。。。。

楼主:
是很岀名,台湾的。最牛的就是40亿个频率不重复。筒直是逆天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