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8):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都没有说,大神不是半仙

网友B:
治聋了治哑,维修工作一定要认真一丝不苟

网友C:
这芯片换了可是不少,你这是无目的使用替换法,感觉是一种无思路,走着瞧的修法,谈谈思路分享一下。

楼主:
原先机器拿来上电直接报警SOC和OL,稳态过流和过载,检查了两个7840光耦更换新的还是报警,检查运放LF347电压不正常查外围元件有10几个电阻质变了更换后上电不报警了就无法启动,怎么弄都无法启动,启动端子是有电压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先机器拿来上电直接报警SOC和OL,稳态过流和过载,检查了两个7840光耦更换新的还是报警,检查运放LF347电压不正常查外围元件有10几个电阻质变了更换后上电不报警了就无法启动,怎么弄都无法启动,启动端子是有电压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现在这个报警SOC和OL还存在吗。如果已经排除,1  维修排除过程是否引起的现在故障。2 原来就有的故障,被报警SOC和OL覆盖了。3  启动端子接通后检测对应的微处理器I/O端口有无电平跳变。3  检查变频器的启动条件是否不具备,例如某个端口是否应该常闭。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看运行参数 是什么控制的  频率怎么给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数原来是外部端子控制启动,后来我恢复出厂用面板控制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