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门子这个触摸屏软件的位用不了

楼主(2020-03-19):
如图,想设置一个按钮或文本的可见性,无论我的变量设成什么,下面的类型都是整数,位那个选择不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只要是字、字节型变量都可以啊,比如IB、VB、VW、QB、QW
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B:
wincc flexible smart好像就是这样,功能不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选择位,应该是这个软件功能不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这么感觉,好多功能都没有,准备卸载了,换成2008那个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新版本是V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就是V3的,V3 SP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比V3 SP2更新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给你截图的也是V3 SP2,一直都挺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截的不是可见性那里,我说的是可见性选择不了位

网友C:
先点到外观,再看看

网友D:
我的一样,可见性不能选位,外观可以选择位,不过不影响使用吧,位的话就是整数0到0,或1到1,有用过正常工作

网友D:
还有个问题,只有输出的填充样式才能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