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固态继电器用于加热管上的,用的时间不长底部就烧坏了,是散热不够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A:
大功率的一般是要加散热器底座的,另外是不是散热问题,你可以去测一下温度。

网友B:
楼主提供一下你加热管的参数和你固态继电器的参数,
还有就是固态继电器是否带散热底座

网友C:
1、选型的功率是否合适 2、基本上都应该有散热器。

网友D:
要在2.5倍功率以上

楼主:
这是固态继电器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散热底座,估计原因可能是散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散热底座的

楼主:
底部烧焦了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怕热,还有短路很容易烧固态继电器,比如加热管线头没处理好,碰下就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环境温度确实有点高,有做散热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部烧焦了
看来楼主应该是散热不好,三相的一般都加散热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散热底座,估计原因可能是散热问题

1.是不是电箱温度高了,造成散热不好,改善环境温度,可以考虑加个小风扇吹散热器

2.功率选小了,测一下实际电流有多少。

网友F:
有可能是散热器偏小散热环境差,可以加大散热器(在固态继电器与散热器之间加足散热硅脂),或者增加风扇强风散热试试。

网友G:
查看一下电流值怎么样,另外可以散热片加接散热风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要在2.5倍功率以上
固态继电器推荐用于60%~80%负载范围,2.5倍,我的32A实际负载,要选100A固态继电器,有这个必要吗?散热片没有或者散热面积不足的话,100A固态继电器带10A负载电流照样爆了你的固态......

网友I:
最近继电器出来的面儿越来越大,都在做智能型的

网友J:
固态继电器必须配散热器,讲道理为了增加散热效果,都应该在固态继电器和散热器之间导热硅脂。
而且选固态继电器也应该在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熔断器应该选用快速熔断器

网友K:
估计你的功率不算大,所以原来设计是用固态,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保护功能更完善的调功器

网友L:
散热器选大一点,空间够的话加上散热风扇,当然功率选择上一定要加大余量,做好负载短路保护……

网友M:
没见到散热器模样
看图片固态与散热器面接触不好,用导热硅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选的100A的固态,加热管的电流也就20A,不存在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导热硅用了,可能和环境温度有关,那边设备周围温度都有三十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选的就是100A的三根加热管2KW一根,负载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导热硅脂有加的,设备周围环金温度都有三十多度,我们也很无奈

网友N:
我觉得可能还是环境或者产品设计问题,我们的30A加热电流,用40A的固态,从来没出过这种现象。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选的就是100A的三根加热管2KW一根,负载足够了
6KW用100A的,有点恐怖啊!
我的2根9KW加热管,固态继电器ESR(3相)才40A,一直工作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啊我就纳闷了,负载时肯定够了,估计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H:
回复 楼主:
估计你是买了伪劣产品了!
我用的欧姆龙和阳明这2个品牌,欧姆龙质量好价格贵,阳明价格低一点但是发热量比欧姆龙大,欧姆龙在80℃可以带正常负载,阳明在80℃只能带30%左右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用的是台湾美格尔的,品牌不差的

网友O:
回复 楼主:
你买的所谓的台湾货,估计是在假货宝里买的吧,建议用欣灵的,贼J8好用。

网友M:
请放个完整带散热器在柜子上的照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O:
你买的所谓的台湾货,估计是在假货宝里买的吧,建议用欣灵的,贼J8好用。
假货宝里面也有好的,就看你的钱到位没有!
花假货的钱就只能买到假货——买到二手翻新都是幸运

网友P:
估计散热没有按照规格来搞。100A 三相的散热器是非常巨大的,并且还带风机。

网友Q:
可以的话,请发个现场照片,看看什么样的散热条件,才可能导致这个情况。

网友R:
增大散热器面积,增加散热风扇。

网友S:
会不会加热棒质量不好或接线有问题,有漏电?

网友T:
散热不好造成的。

楼主:
主要原因是在散热问题,已经和客户说过了

网友U(2020-06-27):
你电柜搞个自动排风啊, 电加热启动  就立即启动排风扇 ,多简单,自动的。 可以考虑 LC30-60S的,加热启动 风扇就动,加热停止,风扇延时60S 停止。

网友U:
或者用LC33的 也不错,延时可调  电流可调,简单一点的就用LC18

网友V:
过热,还有一个是选型是否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