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请教各位大神:
倍福PLC数字量输入模块EL1889和NPN型三线传感器硬件如何接线?

网友A:
公共端接入24v,你的是NPN,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B:
正极接开关电源24V,负极接开关电源24V,输出接到INPUT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和三菱PLC的接法是一样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输出好像和其他PLC是相反的是吧,24V时输出低电平,0V时输出高电平!

网友C:
从这个图看不出具体怎么接NPN或者PNP,最好能找到EL1889模块的手册。

楼主(2020-04-20):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就是输出搞不定,不知道该怎么接线。是和三菱PLC一样的吗?

网友D:
EL1889就是对应低电平有效的,传感器电源接24v电源,输出端直接接1889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