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我的编码器型号EP50S8-720-3R-N-24在FX2N中如何读取数值,接线有12条线,v+v-,2-0到2-9,我按照说明书对应接了24vdc,x0-x11,程序GBIN K3X0 D0,监控发现数值为0,转动编码器也没有变化,哪位老师教教我。谢谢!

网友A:
你的绝对值的编码器是不是新的?格雷码转成二进制用指令GBIN是没错的;

楼主:
是新的,没用过。

网友B:
按照手册拿万用表试下是否损坏

网友A:
接线检查好;
你的编码器电源如果是PLC上的24V电源没事,如果是外接的24V电源,记得把电源的0V要与PLC上输入的公共端COM相连,这样编程器的信号PLC才能收到;

网友C:
v+v-,2-0到2-9
看到这个数据,问一下有编码器资料吗,发一个
觉得参数不匹配

网友A:
Aotonics的绝对值编码器,怎么不匹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v-,2-0到2-9
看到这个数据,问一下有编码器资料吗,发一个
觉得参数不匹配

楼主:
我用了PLC的自带24V电源,先可以读出数值了,但是转动编码器数值不会变化的吗?

楼主:
我用了PLC的自带24V电源,现在可以读出数值了,但是转动编码器数值不会变化的吗?

楼主:
这是PLC状态,只有X0和X6有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otonics的绝对值编码器,怎么不匹配?
因为他提示的电压很低,FX2N能接受这样低的?
待下载YXBK 版主提供资料看看再回复的
您如能直接给出正确接线方式岂不是更好

网友E:
转动输入点指示灯变化?

楼主:
这是供应商提供的接线资料,我在PLC接线如下:
白色接24V+,黑色接COM,棕色接X0,红色接X1,橙色接X2,黄色接X3,蓝色接X4,紫色接X5,灰色接X6,绿色接X7,红/白色接X10,黑白色接X11,屏蔽线接PLC的接地端。通电后只有X0和X6有输入,转动编码器输入点指示灯没有变化。

网友C:
先拆下编码器检查PLC输入是不是好的
是好的,转动编码器输入没变化,编码器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