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维修一台艾默生5kva的UPS,直流电源是接外置电阻的,直流电源要求DC192-240,手上没有直流电源,不知怎么模拟这个电压。想到了接变频器直流输出端的电压,不知可以吗

网友A:
不充电只逆变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啊,自耦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电路可以临时测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功能必须测试的,你用大功率直流电源测试逆变部分肯定可以,不过只能测试离线逆变,在线的话有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D:
不同品牌UPS可能处理不同,变频器要用变压器浮空,且可能还需要一个调压器,UPS启动的时候会自检,需要提供一个较大的直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说的自耦变压器是怎么用的,能给具体说一下吗

网友E:
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F:
测试时用0-600V直流电源接UPS,正常接市电,输出接风扇。
断开市电看输出是否正常。现在UPS都是在线式的。
修过三个牌子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你说的0-600v直流电源是需要买一个还是说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谢谢。没太理解你的0-600v电源

网友G:
用非电池组的直流电源测试,UPS最关键的附属功能,给电池组充电的功能不能测试,不过应该在上门装机的时候顺带测试。

网友H(2020-09-02):
回复 网友G:
用个直流电源可以测试UPS吗。不带负载

网友H:
请问电池192V直流电。自己做一个直流输出0-600V的直流电源可以测试输出吗?不带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