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直流屏充电模块电源 IC是3844,设备上电后无显示但能清楚的听到继电器闭合的声音,量3844的7脚上电最高电压至15.8V,但是很快掉到13.5V且稳定!单独给3844上电正常!显示设备也就两个LED!搞了下午也没找到问题所在,所以想向各位请教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ED屏点亮条件满足?看3844工作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给3844供电,各脚输出正常,但是上交流电后6脚无电压输出,8、4脚正常

网友B:
3844的启动电压是16V。还有启动电流也有要求,你看下启动电源的小电容器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C:
看开关电源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个别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