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9):
PID温度控制怎么写梯形图啊,求指教

网友A:
直接调用PID库文件的PID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示例程序啊

网友B:
有PID指令或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能不能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发帖不详细,直接要例程一般是没有结果的哈。请后续发帖尽量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