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现在有一个炉子,必须在规定时间段加热到固定温度,现在想用PID控制,不知道能否实现。
比如要在2小时是加热到1000度。
当然把功率开最大可能一个小时就到1000度了,这不符合工艺要求。所以要基本保证在2小时这个时刻温度升到1000度。
所以我想到的办法是在PLC内把PID设定值按照比例计算成一个动态数值去控制输出功率。比如我2小时从400度加到1000度,那么1分钟只升5度就可以了。第一分钟设定值是405度;第二分钟410度…………第120分钟1000度。
不知道这样能否稳定控制。没有这样的经验,按照道理好像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可以的,这个叫升温时间,以前我们公司台染缸是PLC控制的,我问过厂家关于升温时间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B:
PID控制的目标值用寄存器更改不就行了?不就是更改目标值的问题,目标值本来就是随意更改的

网友C:
就是这样的,通过一定的规律改变设定值,来实现实际值也跟着这个规律去追随设定值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个叫升温时间,以前我们公司台染缸是PLC控制的,我问过厂家关于升温时间就是这样控制的。
谢谢,就是没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的目标值用寄存器更改不就行了?不就是更改目标值的问题,目标值本来就是随意更改的
实现方法倒是会,就是担心温度波动太大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的,通过一定的规律改变设定值,来实现实际值也跟着这个规律去追随设定值就行了。
好的,只要方法可行就行,就怕控制不稳定

网友D:
  如果原来用的是PLC,想按一定时间规律自动改变温度给定值来进行温度控制是可以的。如果是新项目,考虑用程序型(P型)的温度控制器来做,可能更经济和容易实现。

网友B:
这个你把目标值做成斜上升线送入PID的目标值,斜线就是你要求的控制加温曲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原来用的是PLC,想按一定时间规律自动改变温度给定值来进行温度控制是可以的。如果是新项目,考虑用程序型(P型)的温度控制器来做,可能更经济和容易实现。
推荐个品牌和型号

网友E:
带程式的温控表原先很贵,现在也未必便宜
比如欧家E5AR-Txxx  5k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就不划算了,反正PLC肯定是得有的,索性做到PLC算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使用国产的智能温度控制器就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了。价格1000元以下,可以考虑:
   1 厦门宇电的AI-516P,0.3级精度,多种模块输出(可更换),AIBUS/MODBUS 双通信协议,程序段数30段(每段运行设置时间为0.1-3200分或小时),多种模块输出需要选择订购。要0.1级精度,则选择AI-716P程序段数50段。
   2 福建虹润的NHR-5400,0.2级精度,多种模块输出(固定的),MODBUS通信协议,程序段数60段(每段运行设置时间为0-9999秒或分),多种模块输出需要订购时确定。

网友F:
厦门宇电的也不错呀,我这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国产的智能温度控制器就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了。价格1000元以下,可以考虑:
   1 厦门宇电的AI-516P,0.3级精度,多种模块输出(可更换),AIBUS/MODBUS 双通信协议,程序段数30段(每段运行设置时间为0.1-3200分或小时),多种模块输出需要选择订购。要0.1级精度,则选择AI-716P程序段数50段。
   2 福建虹润的NHR-5400,0.2级精度,多种模块输出(固定的),MODBUS通信协议,程序段数60段(每段运行设置时间为0-9999秒或分),多种模块输出需要订购时确定。
PLC如果容易实现那就不用温控表了,反正PLC都得用,那就充分利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在与触摸屏配伍那种温控表更用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