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2个问题
1、为了程序易读,我打算建立多个程序块,可只要超过1个,编译时就报警告, (Warning: main_22: Routine cannot be reached by the main routine: 'main_22 of Program MAINE_2' )什么原因一致找不到。
2、建立新的程序段时,窗口中的parent和scedule in 分别是设置什么用的。

网友A:
最好上个图,问题1应该是 'main_22 of Program MAINE_2' 没有在MainRoutin做跳转,你看看指令JSR。
问题2这两个东西基本上可以忽略。parent是显示你的Routine在Logical Organizer哪个文件夹,默认是没有的。除非工程比较复杂,需要另一种管理方式,方便查找程序。
scedule in 是显示你的routine属于哪个Task的,你在MainTask下建立的程序就属于MainTask,你自己建一个Task,它下面的程序就属于这个task。

网友B:
把程序块放在主程序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