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大电流负载(180KW发热丝电热管),用2台调功器控制还是众多ESR控制??
负载是9KW的单支电热管20支,原拟采用10台阳明ESR-40DA控制,但是保护不够完善,拟改用160A的调功器2台分2组控制(其中一个出现异常只停用一组,另一组可以应急供应设备确保不会停车——半导体生产设备),哪种控制性价比最高(固态便宜但是不能实时监控异常,例如固态过热爆炸控制系统不会检测到,调功器的话自带检测功能)

网友A:
用2台调功器控制较妥

网友B:
调功器两台,每台控制10支,难道这10支不须要分别控制温度吗?现场只设两个测温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功器两台,每台控制10支,难道这10支不须要分别控制温度吗?现场只设两个测温元件?
这个就是一个大水槽,加热纯水,温度探头2个,一个给PLC模块,另一个给温控器做最后的PLC控制失常超温断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功器两台,每台控制10支,难道这10支不须要分别控制温度吗?现场只设两个测温元件?
这个就是一个大水槽,加热纯水,温度探头2个,一个给PLC模块,另一个给温控器做最后的PLC控制失常超温断电
噢,这样啊。这就是成本和控制要求的选择了

网友C:
两个调功器没问题,温控提供4--20MA,电流信号串联用法就可以,常规设计调功器的主回路安装接触器,调功器控制电源正常供电,随便你喜欢开单独一组或两组同时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一个模拟量控制2台调功器,没有那么小气吧啦滴,直接一对一控制,

网友D:
固态 也可以配加热器断线报警器来检测加热器工作状态,自动跟踪加热状态,可实现断线报警、过流报警、异常加热报警。如果是单相用US17,如果是三相用UL3。
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功能
断线:任意加热管断开立即报警。
过流:加热管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立即报警
异常报警:固态继电器短路失控加热立即报警。
US17
用途:单相单个或者多个加热管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检测
UL3
用途: 三相角型或者星型加热管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检测
US13:
用途: 三相角型或者星型加热管断线、过流、异常加热、电流不平衡检测。
US15:  单相电力调整器控制的单个或者多个加热器断线 过流检测。务必咨询后选型
UL3A: 三相电力调整器控制的加热管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