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这个伺服的零速度检知信号为什么会时不时的响应一下,响应时间为ms,什么原因

网友A:
伺服是在什么状态?有零度信号输出的时候,伺服在运行吗?实际速度是多少?

网友B:
楼主是带载还是不带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是在旋转状态,我记得应该是零度信号输出时伺服在运行

网友A:
零速信号输出时,实际电机速度是多少?
零速信号输出时对应的速度是可以设置的,不一定速度完全是零,也可以是一个较低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载
建议楼主空载试一试的

网友C:
版主提醒了我们大家 !

好像版主老家是江苏吧 ?
我是扬州高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