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过这样的双速电机接法吗?

楼主(2020-03-20):
师傅们,你们有碰到过这样的双速电机接法吗?采购突然换个别的牌子电机,接线盒上没有接线图,打电话发过来这种接法的图,我的配电箱按照以前做的,全部不能用……原来的接法是u1v1w1接380V,U2V2w2悬空时低速,U1v1w1短接时候,U2V2w2接380v的时候高速。图片是新买的电机接线图
下面这个图片是以前在用的电机接线图

网友A:
这个属于厂家制造时确定的,每个厂家不一致是可能的,绕组接法多样啊

网友B:
原来的接法是u1v1w1接380V,U2V2w2悬空时低速,U1v1w1短接时候,U2V2w2接380v的时候高速
现在的接法是u2v2w2接380V,U1V1w1悬空时低速,U2v2w2短接时候,U1V1w1接380v的时候高速
把原来接到电机u1v1w1上的线接到现在的电机U2v2w2上,U2v2w2上的线接到现在的电机u1v1w1上,电机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呀。

网友C:
这里1和2是相对的,你把电机端子1看作2,把2看作1,就一样了,双速电机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D:
三相双速电机通常是改变极数来变速的,如2极变4极,4极变8极等等,角接线是低速,双YY接线是高速。

网友E:
双速电机是通过改变极对数来实现高低速;如2极/4级切换,或4极/8级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接法是u1v1w1接380V,U2V2w2悬空时低速,U1v1w1短接时候,U2V2w2接380v的时候高速
现在的接法是u2v2w2接380V,U1V1w1悬空时低速,U2v2w2短接时候,U1V1w1接380v的时候高速
把原来接到电机u1v1w1上的线接到现在的电机U2v2w2上,U2v2w2上的线接到现在的电机u1v1w1上,电机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呀。
这个我明白,但是看不明白的是他的接线图上的黑点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属于厂家制造时确定的,每个厂家不一致是可能的,绕组接法多样啊
每个厂家接发不一样可以理解,但没配接线图给我们接线和以后的维护人员带来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接法是u1v1w1接380V,U2V2w2悬空时低速,U1v1w1短接时候,U2V2w2接380v的时候高速
现在的接法是u2v2w2接380V,U1V1w1悬空时低速,U2v2w2短接时候,U1V1w1接380v的时候高速
把原来接到电机u1v1w1上的线接到现在的电机U2v2w2上,U2v2w2上的线接到现在的电机u1v1w1上,电机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呀。
这个我明白,但是看不明白的是他的接线图上的黑点是什么意思?
黑点应该只是一个特别提示的作用吧,1是两个黑点,2是1个黑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每个厂家接发不一样可以理解,但没配接线图给我们接线和以后的维护人员带来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每个厂家接发不一样可以理解,但没配接线图给我们接线和以后的维护人员带来麻烦了……

图的接法意思是U1V1w1接电源,u2v2w2短接,电机高速运转,U2V2w2接电源,U1V1w1悬空,电机低速度运转,搞不明白它上面加黑点是什么意思。(咨询了电机厂家,他说这样接就行了),今天调试了两台设备,按照他说的,第一台正常,第二台就不对了,刚到下班时间了,初步测量了一下,估计是它上面的U1V1w1和U2V2w2刚好反了,按照他提供的接法,低速的时候不能运转,几秒钟后电动机保护器跳闸了。后面还有二台,调试这样的电机晕倒……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的接法意思是U1V1w1接电源,u2v2w2短接,电机高速运转,U2V2w2接电源,U1V1w1悬空,电机低速度运转,搞不明白它上面加黑点是什么意思。(咨询了电机厂家,他说这样接就行了),今天调试了两台设备,按照他说的,第一台正常,第二台就不对了,刚到下班时间了,初步测量了一下,估计是它上面的U1V1w1和U2V2w2刚好反了,按照他提供的接法,低速的时候不能运转,几秒钟后电动机保护器跳闸了。后面还有二台,调试这样的电机晕倒……

我的图中低速电源输入端标错了,正确的应该W2V2U2为低速电源输入端,原理图见4楼所示。

实际上来说,高速时,W2V2U2短接,电源输入为U1V1W1;低速时W2V2U2短接片断开,U1V1W1不变,电源输入分别为W2V2U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的接法意思是U1V1w1接电源,u2v2w2短接,电机高速运转,U2V2w2接电源,U1V1w1悬空,电机低速度运转,搞不明白它上面加黑点是什么意思。(咨询了电机厂家,他说这样接就行了),今天调试了两台设备,按照他说的,第一台正常,第二台就不对了,刚到下班时间了,初步测量了一下,估计是它上面的U1V1w1和U2V2w2刚好反了,按照他提供的接法,低速的时候不能运转,几秒钟后电动机保护器跳闸了。后面还有二台,调试这样的电机晕倒……

我的图中低速电源输入端标错了,正确的应该W2V2U2为低速电源输入端,原理图见4楼所示。

实际上来说,高速时,W2V2U2短接,电源输入为U1V1W1;低速时W2V2U2短接片断开,U1V1W1不变,电源输入分别为W2V2U2,
一般双速度电机都是这样接的吧!如图
我们以前用的电机也是这样接的

然后这次买的电机接线盒上没有接线标识,问商家要了接线图:

一共买了4个,调试了三个,按照他提供的接线,两台正常运转,一台不行,把u1v1w1和u2v2w2换过来才能正常运转……我和领导建议下次绝对不能再用这个牌子的电机……

网友G:
看蒙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