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如题,我有一个项目是出标系统与输送带控制方案,需要配2个伺服电机,1个1KW,1个500W;另外好需要一个触摸屏
实现的功能如下:
1.输送伺服快慢与出标系统快慢同步,二者是主从轴的关系;
2.出标系统需要伺服具有模式转换功能,能从速度模式切换到位置模式控制。
DI8个,do8个。
请帮忙选型。并估价(1个CPU,1个7寸屏,2个伺服及驱动器)。
用200SMART还是用1200平台呢? SMART平台控制能实现伺服模式切换吗?

网友A:
建议选择1200,这样控制起来好控制,编程也方便。

网友B:
成本要便宜点的话,整套你可以考虑汇川的,编程和安装也比较方便

网友C:
这个国内大把西门子200系列的新品生产商——巨朋、正航等等很多很多,这个针对喜欢西门子的,
其实你这个这么简单,随便用三菱、台达、信捷、海为都可以,
如果信捷配威纶7吋屏的话,硬件1250元就完全可以了(西门子1200的话,我常用的1214,单单一个CPU就需要2000元往上)。当然用巨朋的跟西门子224XP一致的CPU(好像自带2入1出模拟量还是更多),价格也就是800左右,威纶触摸屏7吋在550左右,

网友D:
做项目,自己掌握差不多的价格适当报价就可以了。硬件看自己熟悉的情况,客户指定等

网友E:
这个考虑下国产的吧

网友F:
小型运动控制何必死追西门子,我觉得从来就不是它的优势。。不管是程序编写还是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