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三菱FX3U-1PG模块JOG运行有速度,定位没速度,
这是怎么回事,又遇到过的吗?
模块对应速度缓冲器里监控都有数据,也都正常,就是没速度。
在使用定位运行时,无论U0\G19中数据是多少,都已每秒1个脉冲的在U0\G26中增加。
我测试程序让自动走100个脉冲,用了100秒,正常。
但这速度怎么也不能更改,这是为什么?请大师指点!

楼主:
上面的图片不是很清晰,我又重新截图上传

楼主:
这个说明说上有1HZ速度的说明,难道是我的自动速度给错了,所以按照1HZ在运行?

楼主:
机械原点回归也是正常的。我把1PG的说明书上传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A:
你的速度这些参数不是应该写进去吗,M0V进去,怎么直接运算了??

网友B:
对应速度缓冲器按32位地址监控,里面数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速度这些参数不是应该写进去吗,M0V进去,怎么直接运算了??
这样也可以的,数据可以写到缓冲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速度缓冲器按32位地址监控,里面数值是多少?
U0\G19中32位数据就是我设定的速度值,这个BFM中是有数据的。
我现在的疑问就是在这里,数据明明写进去了,但执行时好像是以基底速度运行的。
我明天了给你截图BFM#19号的数据。
我还准备把基底速度更改一下,看自动运行时的速度怎么样。
另外,请教一下,我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速度缓冲器按32位地址监控,里面数值是多少?
这是模块17#地址和19#地址的数据,都是正常写入的,就是运行速度很慢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给大家说明一下问题所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仔细看说明书,让把G19的值写到G55里面就可以了,55#是运行速度变更值,应该就是这么玩的吧,只是自己第一次用,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