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速度不可调了,直接50HZ工频运行

楼主(2020-03-20):
有个变频器比较奇怪,模块给的0-10V接端子2.3即DI1控制速度,突然有一天速度不可调了,直接50HZ工频运行,当天值班电工将变频器更换就正常了,拆下拆开检查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后来又换上去了,结果正常了,运行了一天又变成50HZ运行了,量端子2.3给定电压也正常0-10V,但速度就是保持50HZ不变,换个变频器又能调速了。问题出在哪呢?哪个板子哪个部分坏了?

网友A:
我猜是不是信号受到了干扰,0-10V不是抗干扰性差么

网友B:
看下监控参数AI等做判断,真有硬件故障的话还是倾向于控制板。。。

网友C:
0到10v接受出问题了

网友D:
数据初始话后再次设置数据看一下是否还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E:
频率来源的参数看下是不是被改了;

网友F:
三个方面:干扰 端子接口及内部电路 信号来源?

网友G(2020-05-01):
断开AI1和10接线,查看参数012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