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0):
求一个PLC程序案例,搞了好久还是不能同时实现两台变频器运行不同的指令,刚接触不久就搞这个,不懂怎么办?求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频率走modbus  rtu通讯,启停走硬接线

网友B:
什么叫同时,差1ms行不行?
什么命令,频率or启停?

网友C:
看是走IO控制还走通迅,如果是IO,那真是小意思。只要控制几个继电器就行了,或继电器都不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一个PID算法,把压力变送器的信号经PLC处理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另一台液位变送器的信号也是经PLC处理控制另一台变频器,PLC需要实现远程控制变频器启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量输出,除了控制启停还要通过处理进来的信号计算出结果后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的压力和液位可以分别设置2个点,只要超过,或者低于这个点就可以实现电机的启停;
压力和液位实现2台电机频率的控制,PLC上有PID向导,可以查下说明书一般都有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现在正在恶补中

网友E:
怎么弄啊??

网友F:
两路pid控制的意思

网友G:
工业控制要求没说清楚,是不是一个水池,一台变频器往外恒压出水,另一台变频器恒液位入水?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没做过两路控制的程序

网友G:
用传统的模拟量输出控制频率,分别做各自的pid控制就可以,如果因出水量过大导致液位难以保持,说明进水泵能力不足。如果动态要求不高也可以不用pid控制,改用逐步比较加减控制。

网友H:
变频器可以接受模拟量信号,并且也可对其信号进行PID处理,仅不过设置时没有PLC处理方便灵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求一个PLC程序案例,搞了好久还是不能同时实现两台变频器运行不同的指令,刚接触不久就搞这个,不懂怎么办?求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各位回答的太厉害了,反正 我是没有明白楼主到底说的是啥?我是摸不着头脑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就是典型的PID恒压供水,只是用两台变频器。

网友J:
两个传感器在 一个测量系统中吗?在一个容器里面还是在两个地方,其实做压力闭环,建议用一个传感器去做,以前一位大师和我分享过一个经验,他在一个控制系统中用两个压力闭环去控制,始终控制不好,两个控制相互都有影响,后来换成了一个压力闭环,效果比两个好太多

网友K:
得说清楚用在哪种方式下,同步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