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局标签可以不指定软元件吗?

楼主(2020-03-21):
全局标签可以部分标签不指定软元件吗?
还有个全局标签中,如果数组元素假设为3个w, 数组的软元件设成d0,是不是默认就是d0到d3为该数组使用?

期待回答,周末愉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局标签可以部分标签不指定软元件吗?
还有个全局标签中,如果数组元素假设为3个w, 数组的软元件设成d0,是不是默认就是d0到d3为该数组使用?

期待回答,周末愉快.

1、全局标签可以不指定软元件,如果你的全局标签用于驱动或者读取外部信号,不指定软元件将无法实现对应功能,如果仅仅用于内部寄存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系统会自行分配,如果你使用触摸屏连接全局变量,会因为没有实际地址而无法驱动,不过很多厂家的触摸屏有读取标签的功能。
2、数组元素设为3个,那么实际是D0~D2而非D3,因为数组使用连续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T YOU.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