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公司一台设备,里面安装安川伺服SGD7S系列若干台。
   因疫情,设备大概50多天没运转了。
   第一次开机正常后,没多久,伺服(因为太多,我按数字往后编号)报A710,经过查询,为伺服过载;多次排查机械故障,后未解决;更换1号伺服驱动对应的电机后,伺服上电报A910(也是过载),但是电机能动作;
   后查询不到机械故障,甚至脱开全部负载后,伺服依然报A910;
   第二次处理,2号伺服型号与1号完全一样,进行对调,上电后,两台伺服均报A72,并且电机完全不能动作了;
   后将两台伺服线路还原,断电3分钟以后重新上电,1/2两台均报A910故障;
   怀疑电机线路可能因对调松动,重新整理线路并紧固对插端子,故障未排除;
   虽然报A910,但是两台电机均还能动作,在不影响生产的大前提下,“带病开机”。
   经过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来看,居然8号伺服,也开始报A910报警
   懵逼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事最好的找伺服厂家沟通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周末,安川官方休息

网友B:
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有多大,50多天没运转,有没有通电的,如果没通电加上环境又不好的话,驱动器故障也有可能。

今年开工第一天染色车间我就换了4台变频器,后面几天又坏了3台,还有4个开关电源,这就是放假23天没有通电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有多大,50多天没运转,有没有通电的,如果没通电加上环境又不好的话,驱动器故障也有可能。

今年开工第一天染色车间我就换了4台变频器,后面几天又坏了3台,还有4个开关电源,这就是放假23天没有通电的结果。
100W的伺服,我的钳形表测不出来

网友C:
可能老鼠把你的电线当磨牙棒了表情,线某个位置,欲断魂

网友D:
感觉是长时间放置,造成某些元件受潮或者机械卡顿,造成的,用了一段时间后,有的就好了。
设备不怕用,就怕放,一放,在开机,哪里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老鼠把你的电线当磨牙棒了表情,线某个位置,欲断魂
我也怀疑这个,但是量线路没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个轴确实可能是卡死,电机坏了;换下来的电机我实验了下手感,有顿挫感;但是莫名其妙三台一起A910,两天了没得解决方案的(虽然设备在工作但是不正常啊)

网友E:
设备停机近2个月,伺服电机内部有可能局部产生锈蚀,锈蚀后产生干涉,负荷增大,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停机近2个月,伺服电机内部有可能局部产生锈蚀,锈蚀后产生干涉,负荷增大,嘻嘻嘻
车间环境还可以啊,正常使用期间也是可以的,并且我总觉得保养什么都还认真做了的,这才用了3-4年,不至于吧

网友F:
可以监控驱动器的负载率。

网友E:
回复 楼主:
车间停机近2个月,湿度过大就会导致伺服电机内部轻微锈蚀——正常生产的话,伺服电机会发热驱除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间停机近2个月,湿度过大就会导致伺服电机内部轻微锈蚀——正常生产的话,伺服电机会发热驱除潮气
k可不可以理解为,运转一段时间,可能会好转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运行一段时间也无法解决那个已经产生的锈蚀问题,铁锈会加大磨损导致电机寿命很快丧失

网友G:
电器和车一样,不是开坏的,更多时候是停坏的,50多天没通过电运转一下,开机就报故障,有条件的话,准备一套新的驱动,单独测试电机,验证电机还是驱动的问题,先把故障范围定下来就好办了,维修设备最关键在于心静,只有沉着思考才会有更高的判断效率

网友H:
真的不喜欢售后工作,经常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表情或者现场操作员的神操作

网友I:
用伺服调试软件抓一下波形,观察一下过载率。检查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过载:那就看负载有没有变化比如传动部分是不是有阻力,其次看电机和伺服器连接UVW动力线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看下惯量比有没有变化,把参数重新导一次,关掉伺服自动整定功能。

网友J:
干维修真的是耗脑子的事儿,手头上有东西换了试还好,不然确实很难确认毛病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