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第一次接触光氧催化,请教一下,是380V的交流电,直接进入光氧灯管吗?如果是,中间的交流接触器选多少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接触光氧催化,请教一下,是380V的交流电,直接进入光氧灯管吗?如果是,中间的交流接触器选多少A?
CJX2./5011安够了描述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B:
公司做的光氧催化都是三相四线的,接触器大一个型号,零线比相线粗。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的回答,真的感谢!!!

网友C:
你这个属于跟开关电源类似的负载,按照功率计算电流的1.3倍选用接触器

楼主:
是380V的交流电,经过专用驱动器,再进入光氧灯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