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 2.7 win10下安装成功,win7不行

楼主(2020-03-21):
WIN10下安装成功,win7不行,装了无数遍,系统也重装 没用。 office装了。
我比较了一下,在win10下成功安装的时候与win7失败
1.win10成功的EPLAN 打开 选项,会弹出很长的,win7下则只有简单的几项
2.win10下成功的EPLAN 新建一个项目,然后关闭不报错。 win7下则一直报错。
3.win10下安装后插入页,然后插入符号正常。 用win7则不行,符号空白,没有
真是奇怪了,难道win7 64位不支持p8 2.7版本吗?

网友A:
恰恰相反,
我用虚拟机装的win7,eplan 2.7正常.
win10主机,装完不能运行.我记得群里有版主(qq号的?)说过win10下怎么处理,但找不到了,也懒得弄.

网友B(2020-08-30):
win7 最好装了  卸了装 装了卸N遍没问题的 win10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