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基础问题:定时器

楼主(2020-03-21):
问:M1000上电=ON,定时器T0一直计数,当T0到时间到达设定值时,T0计数是否一直在计数直到溢出归零,再次循环计数?

网友A:
这个计时到达后就不再增加计时值,只是时间继电器的位(bit)置ON,例如你的就是T0常开触点接通常闭断开,跟物理计时器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多谢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