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1):
用TM241的CANOPEN调用控制LXM28A伺服的功能块,正常调用却报错,,,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一个FB里面调用这些块的,,但是我一编译他就报错的,库文件也看到添加了,,就是报实例错误这是为什么?请教一下

网友A:
没有实例化

网友B:
控制28好像不能直接用这个mc_****_lxm28
需要用sec什么什么.mc_****_lxm28才可以...
我电脑没somachine现在..没法给你截图

28不能直接用像23..32那个功能块
需要前面有前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已经找到原因了,,不能直接调用,,需要加个  SEM_LXM28.MC_POWER   这样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调用名字写少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的..这个坑需要踩一次才能知道

网友A:
时刻记住夫家的名字在前,娘家的名字在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说得对

网友C:
28伺服轴那个管脚需要加个前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管脚,是功能块命名哪里,已经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