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tk6071ip传输完后提示Device No Response

楼主(2020-03-21):
威纶通触摸屏tk6071ip编写完程序传输完毕后总是显示这个画面,数据线也换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哪位师傅给指导一下

网友A:
看看官方的解答
http://bbs.weinvie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00&highlight=Device%2BNo%2BResponse

网友B:
确认与PLC通讯上的话,就另建一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C:
连接的什么plc?
连线 通讯参数确定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