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可控硅反并联下波形

楼主(2020-03-22):
哪位高人见过下面这样的波形?是两个单向可控硅下口对地电压波形。什么形式的触发信号,才能有这样的输出呢?负载是电阻性的。

网友A:
首先把你的图片先让人能看清!

楼主:
这几张怎么样?能看清吧?
不好意思,条件所限,示波器的清晰度就这样了。

网友B:
感觉有一个方向的可控硅没有导通?而且导通的那个方向的可控硅导通的也不好。触发有问题?

网友C:
触发信号的波形呢?

网友D:
主回路结构图?测量点结构图?84Hz?

楼主:
这个波形是正常情况下的波形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这是150 和151间波形

楼主:
原理图中方框部分,是辅助触发组件,其原理如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