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开机报MD380T/15KW报err04,不能恢复

楼主(2020-03-22):
开机就报err04无法恢复,A7840供电5伏,没有输出,AT350供电21.5伏,请教一下哪里出问题了,排除A7840和AT350原件损坏的可能

网友A:
最下面那个A7840输出端的电压已经不对了,可以测下是不是光耦差分输入端的电压就已经不正常了,也可以上下代换下光耦看看是不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B:
把光耦挑了,看看

网友C:
你这供电方式有点奇特啊?为什么不直接接端子的P 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