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如题,西门子700 ie的触摸屏,点不进去看ip,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就下面那个按钮,点上去没反应

网友A:
也可能你的触摸屏坏了,触控板问题

网友B:
有USB口的话,装个鼠标试试

网友C:
其它位置的触摸都正常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都不行

网友C:
触板估计坏了;

网友D:
转换一个USB口,用鼠标试试

网友E:
换触摸屏把,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