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工厂有一台水泵电机,因为轴承的问题,拆下换上了备用的水泵电机,接线都是按原来的水泵接的,结果开机后,星启正常,转角运行的时候噪音很大,仔细观察发现电机反转了,后来在电机端调了相序就好了,厂里有个老师傅说是电机有一个绕组的首尾端接反了,那为什么会造成星启正常,转解运行就有问题呢?那这种的话,是不是电机在运行前都要检查一下首尾端是否一致?

网友A:
我没看明白,星启和角运行的方向一致吗?如果电机某相绕组的首尾端接反了,那么不论调不调换相序,电机的运行都不可能正常。我的理解可能是备泵电机与原泵电机接线端子处的电机绕组引出线的接线顺序不同。个见,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星启的方向当时没确定,但是角运行的方向肯定错了,电机在星启的时候声音很正常,转角运行的时候就很大的噪音,像是在卡一样,电机的线绝没有接错,这两个电机的品牌不一致,

网友B:
如果是电机绕组的首尾端接反了,那么在星起时就应该有问题了。你说的这种现象估计是角接时其中有一相首尾直接短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接错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是我在电机端进行了调相,就是把电机端上面的右边两个对调,下面的右边两个对调,然后就好了,说实话,我当时也没完全搞懂,如果电机的绕组某一组的首尾搞反了,启动时会是什么状况?

网友C:
对的,星为正转,转换到角时反转了,调一下角的接线,在接触器上调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厂有一台水泵电机,因为轴承的问题,拆下换上了备用的水泵电机,接线都是按原来的水泵接的,结果开机后,星启正常,转角运行的时候噪音很大,仔细观察发现电机反转了,后来在电机端调了相序就好了,厂里有个老师傅说是电机有一个绕组的首尾端接反了,那为什么会造成星启正常,转解运行就有问题呢?那这种的话,是不是电机在运行前都要检查一下首尾端是否一致?
其实你接好以后  可以拿万用表量一下 主接触器 和角接触器的出线端  T1 不能和T1通  T2不能和T2通  T3不能和T3通   这样就能避免星接和角接的方向相反了

网友E:
电动机星角启动接线。短路现象,星正转,角反转都不会出现,只有送同相,就是缺相的感觉,一般没啥危险负载调下相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能解释下为啥星正转角反转不会出现吗,您说的同相是指电机的两个绕组接到一相上了吗,但是我电柜但接线没有改啊,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能解释下为啥星正转角反转不会出现吗,您说的同相是指电机的两个绕组接到一相上了吗,但是我电柜但接线没有改啊,还望指点一二
看看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6690

网友F:
应该是角接时缺相了,你画图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上图,当时就把图中标的线对调就好了,可是这样对调了不就是调了相序,切换了角运行的方向了吗?还有,有没有种可能就是如图中的U1,U2的首尾端搞反了,然后就成了怎说的现象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可能。我从事过电机维修工作,如果电机某相绕组首尾接反,无论你如何调相,电机都不会正常运行的。

网友G:
星三角启动电机6根线全部引出到接触器,因此在电机端与接触器互换是一样的

网友H:
如果电机某相绕组首尾接反,无论你如何调相,电机都不会正常运行的  上电电机振动  大电流如没有保护装备的话电机沒一会就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确实是我想错了,当时确实没有注意星启的转向,那这样子推测的话,电机可能只是反转了,所以调了相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