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单板报Err17

楼主(2020-03-22):
一台汇川MD280 110KW 准备单板测试 静态正常 测动态时先报Err23 短接了A316j 正常,又开始报Err17 接触器故障 不知道怎么屏蔽它 现在搞不懂了 请个位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解决了 各位 忘连接24V 小板了 又开始报Err12 了

网友A:
按这个思路

网友B(2021-03-01):
你是怎么修好的 可以分享下吗》?在线等

网友B:
你这个我看着向美国货呀

网友B:
请各位师傅给看看 REE17如何屏蔽 或者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或者有哪些地方需要安装:在线等各位师傅的答复 感谢

网友C:
因为你就插了数据线。。。。 我记得汇川有接触器状态检测,在充电电阻两端

网友B:
如果不插数据线 直接用小口屏线也就是四线 然后单独板子上电 报ERR17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请大神告知

网友D:
完美修好了 大家不用挂着了 告诉大家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出在了 CPU反馈上了 以后同行可以快速维修了

网友E(2022-05-17):
回复 网友B:
17号故障为接触器故障,一般只需要短接817的34脚即可屏蔽。具体是那一个,自己一个个的试试看。我也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