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三菱FX3U和松下VF200变频器通讯实例,触摸屏输入变频器工作频率,通过PLC改变变频器运行频率,谢谢。始终对通讯不懂。

网友A:
走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FX3U 加个FX3U-485-BD,价格便宜,通过485通讯,这主要看变频器的通讯格式要求。

网友C:
VF200变频器应该是支持MODBUS的,FX3U做MODBUS比较麻烦,可以看看触摸屏有没有多余通讯口,如果有的话可以让触摸屏(支持MODBUS)与变频器直接通讯。

网友D:
松下VF200变频器应该支持Modbus RTU协议和MEWTOCOL-COM协议
扩展一个FX3U-485-BD的话,不管是走Modbus RTU协议还是MEWTOCOL-COM协议都要RS指令无协议编程,编程工作量稍大;
扩展一个FX3U-485ADP-MB的话,走Modbus RTU协议,使用ADPRW指令实现Modbus比较容易。

楼主:
加个FX3U-485-B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个FX3U-485-BD,
扩展一个FX3U-485-BD的话,不管是走Modbus RTU协议还是MEWTOCOL-COM协议都要RS指令无协议编程
走Modbus RTU协议吧,RS指令编程。
你试试,有问题跟帖交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和松下VF200变频器通讯实例,触摸屏输入变频器工作频率,通过PLC改变变频器运行频率,谢谢。始终对通讯不懂。
我上午也在搞FX2N与变频器通讯  套别人程序的  刚改好启动停止正转反转 还差频率输入和监控  改好发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学习中,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期待

楼主:
现在用维纶触摸屏触摸屏直接与松下VF200通讯,买个一分二一母二公线,分别接PLC和变频器485。还没有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