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22):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接地有没有问题,柜子上也有个接地线没拍到

网友A:
最好是单根单根拉倒接地点,这种接地在PLC手册上也是作为错误标识的

网友B:
标准上各个设备元器件的接地要单独做线接到接地排上。线的粗细也是有要求的。这样做肯定不标准。一旦有一处断开整,后面的也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设备上有电,碰到就麻麻的,测出来110V

网友C:
不行   必须单独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柜子进线是从墙上三孔插座进的电源线,好像这么接也是单独接地的吧,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设备上有电,碰到就麻麻的,测出来110V
接地没接好吧,或者接出去的地断了,我看你那有三菱的漏保,应该是接地问题

网友D:
接地不规范,开关电源需单独接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柜子进线是从墙上三孔插座进的电源线,好像这么接也是单独接地的吧,求大神指点

确定墙上的三孔插座有接地线,且该接地线是真正接了地的,有些三孔插座的接地线是空的或者没有接到总的接地线上面去。

拿电笔试一下你图中地线上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说明接地线正常,是你的设备没有接到这个地线上来。如果有就是接地线的问题了。